dell1464 开机10后才出现LOGO,什么情况?

楼主(2011-11-15):
dell1464 开机10后才出现LOGO,机器灰尘太多,除尘,然后出现机器电源灯亮了屏幕不显示,重新拆了装,后来机器是会亮了,但出现dell1464 开机10后才出现LOGO,在这10秒内屏幕没显示,LOGO出现后又差不多8秒才出现系统滚动条,在这之间屏幕有背光,还是无其他任何显示,之后正常进系统,其他都正常,也能正常关机,下次开机问题依旧,神马情况?

网友:
这是硬盘检测没设备好的问题

网友:
就是机器拆了下除尘,装回去就这样了!!!没动硬盘的 !!!

网友:
DELL的机器好像用久了都这毛病 属于通病吧  一般是启动那个芯片的问题  一般是虚汗  严重了还会不好开机  就是要试很久才能开机,热枪吹一下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
可能是DELL适配器检测电路出了问题。

网友(2015-01-04):
板主搞好了吗?我遇到一台也是一样。

网友:
接到的时候是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