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TM6291不上電維修

楼主(2011-11-15):
acer TM6291不上電維修,接上可調電源,電流0.02A,待機電流正常,按下POWER SW 0.02A--0.04A停止此時除了+3VA,+5VA外,+5V_S5電壓也開啟,確定主板問題,將主板拆出,並拔掉所有外設,及CPU內存,首先量公共點阻值480正常,+3V,+5V阻值125也正常

82865GM供電阻值27正常,量電池3V OK 南僑晶振用示波器測量不到波形,RTCRST#也為低電壓不正常,(無晶振倒置無復位),更換晶振及兩顆諧振電容無效,就剩下南僑,首先加焊仍然無效,將南橋更換後,電流上升到0.6A再往上有3次跳變,接上螢幕,久違的ACER LOGO 出現,機器修復

网友:
拆机之前 是不是机器里面特别脏呢,这种机器 南桥一般不容易坏的,估计灰尘堵死了造成的

网友:
楼主的修机思路清晰,如果再能加以图片来描述的话会更好!

网友:
我这段时间也是遇到好几个都是晶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