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讨论下如何用波波修不跑U的机器

楼主(2011-11-15):
如题,大家高谈阔论下!

网友:
我也在找没人回答啊,有这方面的详细点的说明就好了,徘徊中。。。。。。

网友:
我们一起期待高手来,我还想问楼主用什么牌子的示波器好啊?以前打工都是日本货,不知道你们都用的是什么牌的?

网友:
弱弱地请教下:波波是指示波器还是啥?

网友:
先测 bios吧 cpu 那些 条件 好了先读取bios的 如果放入内存  执行   等等

网友:
片选ADS信号用多少M的波波能测得到?

网友:
我也很期待有位高手来回答楼主的问题

网友A:
最少100M的,看CPU有没工作看ADS#有无闪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少100M的,看CPU有没工作看ADS#有无闪波

我打了几次,结果没有抓到这种波!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打了几次,结果没有抓到这种波!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好象有的机器我用25M的模拟也能抓到,但有的机器用100M的数字也抓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象有的机器我用25M的模拟也能抓到,但有的机器用100M的数字也抓不到

我就没抓到过一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好象有的机器我用25M的模拟也能抓到,但有的机器用100M的数字也抓不到

你能把图片发上来让大家欣赏下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好象有的机器我用25M的模拟也能抓到,但有的机器用100M的数字也抓不到

模拟用点波挡,能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能把图片发上来让大家欣赏下吗?

25M模拟抓的 是没发看清楚的,只能看出有没有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模拟用点波挡,能看到

不用点波当,一样能看到有无波形

网友:
我总结下大家的观点,发现只有一个观点为,通过观察ADS#信号。还有别的条件或信号吗?望各位高手能再次指点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示波器不是万能的,

但总比没有,判断的准确点吧!

网友:
波波这玩意 咱不会用啊

网友:
真正会用的人确实不多

网友:
抓到波也不知道具体往哪里修,感觉没有多大规律去修哪方面问题

网友:
我在别的论坛看到的示波器的使用实例

8258I +3vs电压出现step的分析及思考.rar

655.63 K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把示波器挑掉50ns/1v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