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中] SONY笔记本 版号MBX-224

楼主(2011-11-16):
和论坛里面说的是一样的情况

此板据客户说是进水导致不开机,拆机没有发现进水痕迹,加电按开关电流到0.44左右掉电,测量待机3V 5V 正常,测量发现 CPU 没有供电,旁边的电感产生了0.97 V的电压 但不是给CPU的,此CPU  是 I5 的,有2颗晶片, 内存  南桥  显卡   电压都有了。所以现在我没了思路,我觉得这2路电压肯定是受另外一路影响才导致,同时没有,望高手给点思路,(因此板太新,找不到图纸)!

网友:
买份图纸吧,不有图纸不好搞,电压没出全,VCORE电压开启信号

网友:
谁有这个图纸 我可以出钱卖啊  我想请请问一下 这个板的CPU管理芯片是哪个  小弟是个新手 有点看不懂  SN608098 是不是?

网友:
我也再找这个图纸你说的SN608098是3v5v供电不是cpu供电!

网友:
看看有没有CPU核心的开启信号,没的话,HM55桥坏的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