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线断掉后 很难连结

楼主(2011-11-16):
电源线难道不是铜的吗?怎么一点也不吃锡啊?
谁知道什么原因/

有什么窍门吗?电源线是如何吃锡的?

好吃力啊

网友(点评):
什么电源线,楼主说清楚点嘛

网友(点评):
用刀刮,然后上焊膏,多加热几次,就能上锡了

网友:
什么机器上得电源线?

网友:
这个的说清楚,要不然大家不好回答

网友:
主机电源的电源线吗?

网友(点评):
是说这个,主板atx电源的电源线。12v,5v,-12v,3.3v,。。。 有硬盘接口和atx20pin的那个电源。

网友:
笔记本的电源线?

网友:
AXT电源还是板上的线啊

网友:
哪里的电源线啊。

网友:
atx电源的电源线啊。

网友:
上面有氧化层,加松香或焊膏

网友:
不会吧?  一般都是用铜线的。      你有个小刀刮下那个线的表面。

网友:
电源线没焊过,不过焊铜线我一般用小刀或是砂纸打一下

网友:
主电源的线是带钢的线,所以用松香就比较难,要是你用那种焊铁板的那种焊膏(就是1块钱一盒的很便宜的),最好先用美工刀刮下焊,很好焊接的!

网友(点评):
有道理啊,其实我有的,不知道放哪里了。电源线的线都是很细的一起绕起来的,用刀刮氧化层/也是很难刮的 可能是带钢的,有点硬度,难以折弯。 谢谢。

网友:
楼主是不是碰上假铜芯线了,外面铜镀的薄,里面是铝芯,不好上锡。

网友:
有道理啊,其实我有的,不知道放哪里了。电源线的线都是很细的一起绕起来的,用刀刮氧化层/也是很难刮的可能是带钢的,有点硬度,难以折弯。 谢谢。

网友:
用小刀刮,如果是黄色的就是铜,白色的就是铝线了

网友:
铝的焊不上的除非用特殊焊料就可以

网友:
现在一些线也说不上是什么材料,很细也是铜色就是不吃锡。

网友:
唉,基本功啊

楼主买焊锡膏没有,没有去买一盒,没事玩玩练练,就会上锡了

一般早期的器件,都要自己上锡,照楼主这样还不都得十几跳,呵呵

网友(2011-12-21):
焊锡熔化后滴在上面就可以了

网友:
导线含铜量少或氧化了,烙铁温度调高点,多加几次松香就可以了,是难点,但焊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