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20更换显卡后,认不到网卡维修一例

楼主(2011-11-16):
今天以客户拿来一个DELL1420型号的笔记本,开机,6画面,报价格,客户决定修,后来定好了一个改良的显卡,第二天活到装上,系统安装,只是注意测试温度,经过几小时的试机一切正常,客户来拿笔记本。没想到,第二天客户拿来说,不能上网,我说不可能吧?客户说,之前能上的,其实我自己心里纳闷不就换个显卡,怎么会殃及到网卡上呢?心想会不会之前就坏的,借换显卡说是我弄坏的呢?没办法,只能再拆机跑网卡,看看问题出在哪里,翻开图纸,先查网卡的供电是否正常
+1.2V_lom(正常),+3.3V_LAN(正常),+2.5v_LOM,没电压,看来问题在这,找来源,看看哪里过来的, Q23的三极管,4脚有3.3V(正常),3脚2.7V左右,1,2,5,6电压没过来,看来这个三极管不良了,居然料板没有,索性直接4,5,6短接到一起,开机,有电压过去了,进系统,开始认网卡了,此板最终修复!不过说实在的,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影响到其他!还有就是我换了很多显卡芯片没说因为显卡引起其他故障的,头一次,不知道客户是不是故意的!

网友(点评):
楼主把2.5V也变成3.3V总觉得不好,为何不找个功率大点的大个二极管,分0.几的电压呢?我有这样搞过,电压大概2.7V左右。

网友:
12点拿来的啊 就应该没什么事吧

网友:
可以接二极管降下压,直接飞过去不是太好。

网友:
我也遇到过,第一次加焊的,网卡不行, 怎么弄弄不好,第二次来改良显卡,我自己拆装,网卡OK.

网友:
这种情况没有遇到过

网友:
换显卡不会弄到网卡吧?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现在学习了一下

网友:
换显卡怎么会会影响网卡,可能以前就是坏的吧

网友:
3.3V直接短接,不如用其他稳压扩流管子代换或者经过降压处理更好些

网友:
原来就是坏的吧

网友:
还好 我刚修一个三星R428  客户告诉我 春天打雷坏的网卡 一直用外接的  用着不舒服 决定修!拆开一测 还好线没断 就是网卡有个小洞 蛮以为换了网卡就好 结果认不到网卡 查到也是这个2.5V 么得!不过我的还好 短路了 在CPU风扇下头 有个电容短路了!

网友:
哎  这种问题是烦的啊  我昨天给一个客户清灰 结果清完装好后 他说触摸版不能用了  只能移动不能触击了  非说来的时候是好的  没办法我又拆开看了下  线接的好好的  就到网上查了下 是她自己开了那个防触碰的玩意  当我当她面调好后 客户脸红的不得了 我就故意一声不出

网友:
经常遇到这样的事情……客户报故障直说一两件,修好后拿回去就说很多地方不对

网友:
千万小心、要注意客户 说的是不是事实、

网友:
确实,修显卡一般不好引起这样的,有些时间没有办法说,修好了就行了

网友:
这事正的的很多 拆机可要小心饿

网友:
哎,这还算好的,我上次清个风扇,机器都不亮了,客户都赖上我了,最后怀疑显卡虚焊,加焊显卡,故障排除

网友:
经常会碰到这种事,特别是清灰什么的,千万不要心急,先测试键盘每一个键,还有触摸板,声卡,有线及无线网卡是否正常,还有点十分钟看死不死机,还有来回掰几个屏轴看屏线是否虚得,要不然清完灰可就说不清楚了

网友:
这可能是巧合吧 一般不会坏别的地方 !

网友:
网卡应该以前就是坏的!   不可能换显卡能把网卡弄坏的!

网友:
可能刚好那管有问题了但还能用,上机台那温度那么高引起那管完全失效!

网友:
这种事情好多啊 无奈 只能小心

网友:
短接到4脚,那么2.5V 变3.3V了,不知道会不会用几天网卡就挂了。

网友:
遇到了不讲理的客户就烦

网友:
电子产品就是这样,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如果客户故意要这样,明知是网卡坏的话一般都会现场去测试一下他的上网,可能只是碰巧。

网友:
学习了楼主就这样把三极管废了还是价格保护吧

网友:
你这一接。2.5变3.3 不怕网卡烧?

网友:
遇上了只能算自己運氣差

网友:
这种事就很难讲了,呵呵。

网友:
这样的客户很多,修好说其他的问题,唉,现在的世道啊

网友:
干维修这行,就是要细心,上次回收个机器,也没怎么测键盘,结果键盘有几个键是坏的,后来发现网卡口子里面居然少了跟针,一开始要是看到这些至少又可以少一百

网友:
现在还没有看见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
一般应该不会坏别的把

网友:
维修过程中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仔细小心尽量减少发生的可能性

网友:
我碰到过 v3000 换显卡 或加焊后 声卡不好用的 ! 网卡不好用的还没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