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上的这个U1型号LM26这是什么远件

楼主(2011-11-16):
(图片)

网友(点评):
多么经典呀,多年不变的温控电路 温控IC,IBM一直都有

网友:
这是个温控IC

网友:
HYST用于输入,不同的解法,选择不同的参考温度。Vtemp用于输出一个跟温度相关的温度信号。
按照此图的接法,当温度大于107时,输出低电平,当温度小于103时,输出高电平。当温度在103至107度之间,输出不跳变。

如有疑问,QQ1634500239,一起学习,一起交流!

网友:
好像是温度控制IC 吧

网友:
真是高手如去啊!

网友:
cpu底座后面的一个温控ic,负责shutdown2信号

网友:
原来如此,其实我看的时候我猜到了是温控芯片,呵呵,谢谢大家!

网友:
是温控芯片,具体怎么样探测温度工作就不是很清楚了

网友:
下载了。谢谢楼主提供呀

网友:
OS  我还以为是个振荡器。

网友:
学习学习,需要学习的很多哦

网友:
CPU片外温度监控

网友:
知道是温控ic但是没研究它多少温度会关闭主板

网友:
这是一个温控芯片。

网友:
谢大家了。大家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