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不装上电子才能开机

楼主(2011-11-16):
收到台客人的华硕笔记本 显卡集成的 拿来时 用电流表开机 不能显示 电流去到1.2A左右就回到8.0或者8.5
更换过内存也不行 于是留了下来 拆机检查 也没什么异常 于是拿掉电子下来 开机 能显示了  于是再装上电子 第一次能开机 关掉 第二次再开机就不行了故障依旧 心想着有些华硕的台式机主板 也是这样的 要拿 掉电子开机 再关机 保留有待机电压的情况下 再放回电子才能正常开机 用了这个方法果然行 放了一天也正常( 当时还没接硬盘试)于是今天装起来的时候接上硬盘和键盘试 进到系统后蓝屏 就关机 再开机又回来原来的故障了。这个问题 无从下手了 电子也换过了 心想着准备干一炮南桥呢

网友:
用电流表开机??拿掉电子下来 开机??

网友:
具体什么信号  我忘了怎么写   问题应该在COMS电池给南桥的时钟复位的地方好像有个信号叫BAIS  是电子电压给南桥的  你把这个这个电压断了  应该就好了  我以前遇到过   网上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