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主板红胶问题

楼主(2011-11-16):
笔记本南北桥的固定红胶。大家怎么去除的。可不可以说说自己的方法,尤其是芯片底下的。怎么清除!

网友:
没有人可以帮忙解答呀!。大家都没有遇过红胶问题吗

网友:
有种拆胶液,可以试试。

说明书:
适用于手机BGA IC芯片树脂封胶软化拆除,选用美国杜邦公司化学药品配制.系最新环保安全配方.能快速软化、疏松已固化的酚醛、环氧、丙烯酸、聚氨脂、有机硅等书脂胶。对手机电路板及元器件无损害。应用时用一小块药棉蘸满拆胶液,覆盖在带封胶的BGA上,然后将手机主板主板装入小塑料口袋封闭,水平放置20分钟后再重新做一次,等封胶软化后用针状工具小心剔除

网友:
根本不用拆除,芯片温度到了直接取下来就可以了。接下来用风枪就好了,不推荐使用烙铁,会使芯片上粘上一层胶需要清洗干净。

网友:
用洛铁加到最高温   然后小心点剔  就好了

网友:
这种拆胶液在那里可以买到?谢谢!

网友:
告诉你们个小秘诀,用棉花或者海绵沾酒精放在红胶上,把整板密封起来,半小时来看,红胶拿镊子一动就下来了,而且是完整的下来!不会残留一点点的!!!! 有的时候洗板水也可以!

网友(点评):
谢谢提供方法呀。

网友:
上BGA  温度够了, 直接拿芯片

网友:
如果是芯片四周的固定红胶用风枪加热尖头镊子一挑就搞定了,至于芯片下面的那种我目前没有遇到过,不过网上看到有去胶液你可以试试,金属瓶装的。

网友:
目前没遇到过,但是会不会跟手机上的胶一样啊,一般都用去胶液

网友:
用风枪吹吧。最经济的手法。效果也还勉强能接受。

网友:
我拆液晶显示器屏接口上的热熔胶时,用酒精喷一下就很好拆了,桥上的胶没试过。楼上以有人说可以了,相信是OK的。

网友:
很多人都是直接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