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格顿-400没有PG输出,怎么修复?

楼主(2011-11-16):
格顿静音大师-400,没有PG输出,其它电压正常,此问题该如何处理,请指教一下,谢谢了。

补充内容 (2011-11-17 10:18):
问题已解决,电源已修复

网友:
自己慢慢研究呢,呵呵

网友:
这个没修过

网友:
仔细检查一下,电源板上面的滤波电容等等是否有容量变小或者失效的情况,有时候会事半功倍!

网友:
经查看主电容有个有漏液现象,随找一同样电容换之,再试有PG输出了,至此电源已修复。
综上可以得到:电源如果只是没有PG的话,第一考虑的是主电容和其它滤波电容,其次是顺着灰线查看一定可以找到故障点,更换相关元件就可以了。最后提醒一下,在进行电源维修时,一定要注意安全!否则就会不和谐了

网友:
不错,实战经验

网友:
这都是可见的现象,修起容易。 隐形的就不要好弄了。 有些电容看起是好的,其实变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