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1S 英特尔独立ATI主板修复

楼主(2011-11-16):
昨天接到一台HP 4411S 机,来的时候故障为可以加电不显示.以往修到的此机AMD的QLCPU容易坏但这个是英特尔的,拆开主板用
示波器
打内存波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反复跳变一个波形看电流表电流也来回在0.8A到1.3几安来回跳变像是反复读内存更换内存无果!怀疑BIOS 坏刷后故障排除.
cpu
更换内存

网友:
HP有好几种机型都是这个问题,CQ40,4416,好像带4系列的都会了这样的问题,有待机不触发,不过内存等都可以先刷BIOS试一下

网友:
呵呵。又涨经验了。以后遇到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
维修经验啊

网友:
刷下BIOS 看看呗 有结果 就分享下哦

网友:
我这正好有个4416S的机器 也是加电不亮

网友:
4416 好像可以用诊断卡的!一般BIOS问题 诊断卡在不停的 读一个数字 就是过不去!

网友:
不错呀,我也学习了呀

网友:
HP的机器BIOS真容易坏

网友:
这都是经验啊以后遇到了也先刷BIOS

网友:
呵呵··谢谢分享··增加经验··

网友:
好像这机器的通病啊

网友:
在无从下手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刷个BIOS试试。

网友:
这机器的BIOS是很容易坏的。我上次就遇到这样一个极品,拿到来装系统,我BIOS改一下就黑屏了,后来是刷的BIOS好的。

网友:
又是看到BIOS出问题的,这下又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