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MP3(主控ATJ2091N)总停在开机画面(漏斗)!

楼主(2011-11-16):
方正MP3,容量1G,主控ATJ2091N,开机一直停在开机画面(漏斗)loading。

用量产工具无法量产,提示容量为0M,是Flash坏了吗?

网友A:
汗…………这玩意怎么还修。
1、晶振坏,或虚焊。
2、flash(闪存)坏,或虚焊。

上面说的两点90%就解决问题你的了。

网友(点评):
晶振坏了就木有漏斗了.......

网友:
晶振应该是没坏,换了个晶振还是不行!
很可能是Flash坏了吧,虚汗应该不大可能,加焊了好几遍了!
不修了!
谢谢!

网友:
重新刷一下固件试试,

网友(2011-12-29):
引用 网友A:
汗…………这玩意怎么还修。
1、晶振坏,或虚焊。
2、flash(闪存)坏,或虚焊。

肯定不是晶振啊。晶振不振肯定开不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