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1S同时接屏和硬盘掉电

楼主(2011-11-16):
HP4411S 进过水,在内存供电附近,已经处理了,不是很严重,现在单独接屏可以正常显示,但是只要插上硬盘,一启动到刚显示立即掉电,不插屏插硬盘也不掉电
感觉像是 3 5V供电问题,但是测量3 5V并没有被拉低 过载,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掉电后3 5V消失,再立即复出

网友:
有没有换个硬 盘试试呢呢

网友:
换硬盘试试,不行就查查硬盘供电部分。可能是硬盘供电滤波电容失效。

网友:
换过硬盘了,大家注意啊,是同时插上不行,单独使用可以,屏和硬盘

网友:
机器已修好,更换3 5V供电芯片TPS 51125
51125 PG输出脚,连接南桥的RSMRST# 待机好信号,掉电瞬间测PG信号会瞬间拉低再回到3.3V

网友:
你事用万用表测的rsmrst#这个信号吗

网友:
楼主真厉害啊,我刚刚还在想是不是后级有短路呢。
看来经验还是得慢慢积累啊。

网友:
进水,那就难搞了...缺少电压了..

网友:
进水机就怕修亮后出现别的问题

网友:
真是3 5V IC的问题啊

网友:
对楼主修好机器感到高兴 只不过为什么同时上两个 PG会瞬间被拉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