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连接无法获取IP

楼主(2011-11-16):
今天碰到个无法获取IP的,网卡灯亮了,我也换过网卡,也拿笔记本来试过网络没问题,就是台式机上不了什么回事。

网友:
换下网卡的双工模式看看。

网友:
问题也不表达清楚,是用路由器上的,还是宽带啊,无法获取IP很多种的,要是宽带的肯定有错误代码吧,或者看下是不是设置的有固定IP

网友:
自动不行,就给它手动指定一个IP试下行不行。

网友:
路由器的DHCP是否打开了?

dhcp可能关了

网友:
手动获取IP看看

网友:
重装驱动试试,认出来了一般不是硬件问题

网友:
是不是吧路由器分配IP功能 关掉了?

网友:
楼上正解,遇到很多了,重装系统就OK。可以先找个带网络功能的PE进去试试,看在PE里能不能上网

网友:
有点道理,我只能重装系统

网友:
是用路由,其它电脑可以上网。手动的上不了网。

网友(点评):
看看默认网关是不是正确

网友:
查看本地网卡是否与路由器通信.确认路由器的dhcp是否打开.

网友:
可能是系统的事情。

网友:
系统问题比较多

网友:
是不是DHCP没开启啊  或者在路由器里把MAC禁止掉了

网友:
还补充二个:检查水晶头的做法,注意是平行线还是做的交叉线;如果是路由器共享上网,检查接头是否插错。

网友:
先固定一个IP看看 有的电脑就是不会自动获取IP

网友:
基本知识。顶。

网友:
网络故障最麻烦了,要查这查那的,不过还是先装系统吧,不行再手动填写个IP。

网友:
做系统有那个时间吗

网友:
呵呵小问题不是大问题

网友:
呵呵,答案很简单
是不是网络环境限制了mac地址

要么就是在被禁之列,而笔记本一般是不限制的.

网友:
我电脑也是经常这样,水晶头重做过。网卡换过,路由换个,老是获取不到IP,获取到了也是老丢包@!
你知道后来是怎么解决的吗?说出来你肯定很吃惊

我把机箱盖拿下来就能获取到了,也不丢包了,一切都正常了

网友(2011-12-16):
如果用了路由器的话,要启用DHCP功能,然后IP选择自动分配!

网友:
笔记本的网卡比台式机的好,灯亮了不代表就能用,调低点速率试试

网友:
以前遇到过是网线太长的问题,也遇到过一次是网线接错的问题造成有时可以有时不可以

网友(2012-02-02):
不知道就会有哭怒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