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GE-TVM

楼主(2011-11-16):
今天修一块asus P5GE-TVM 板板,故障现象:可以触发,跑OO码,南桥发热,但不算很烫。怀疑桥供电的问题,于是在周围找,AGP卡扣下面有个9915H  在线测量S极无输出,GS导通..这个管S极是连APG 和北桥的 ,于是更换06N03 ,开机OK,好了。
疑问:为什么北桥缺电,南桥热呢?新手,报了远程还没开课...老师们帮忙解释下....
经验:9915H换下后,单测竟然测不出坏了,GS也不通了,但是既然更换06N03就好了,说明它就是坏了,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

网友:
9915H就是个N管吧,难道测量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我不知道?

网友:
这个1.5V的供电是分两路:1.北桥  显卡   2.南北桥的通讯所需的供电。北桥供电不正常,自然南桥也缺少了电压而导致发热。

网友:
谢谢楼上....还是感觉很微妙,没看它连着南桥新手勿怪

网友:
有些管子坏了是测不出来的,极少数,只有测电压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