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秀桌面,都有啥你们

楼主(2011-11-16):
我的电脑只有资料。。
程序都在虚拟机里

jeek2008 -5 好像这个版区不是让你秀桌面的吧,要秀去灌.

网友:
把程序放虚拟机是不是要快点?

网友:
我的比较乱  大杂烩

网友A:
桌面越少東西開機越快能快多少呢

网友:
东西不多  维修查资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只会变慢!(虚拟的主要还是靠电脑分配资源,内存大小,硬盘大小,,,)

那你装虚拟机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
虚拟机 一切程序现在虚拟环境下运行,这样免除了电脑很多麻烦 非常好.

网友:
我的很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桌面越少東西開機越快能快多少呢

客户看开机时间。你也看?
他们不懂 你也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装虚拟机起什么作用呢

怎么说呢- -!举个简单点的吧,比如我想共享文件,但是只有一台电脑,怎么才能知道在一个局域网内文件共享了别人电脑可以看的到不?你就可以安装个虚拟机了,如过虚拟机里可以看到你的共享文件,那就可以知道你这个共享的文件在局域网内别的电脑也可以看到了,,,(不当之处还请高手指正,,)

网友(点评):
这个想法有才,不过好像现在的共享都是非常简单的,最多第一次会出问题,第一次搞好后再共享什么那还不是点几下而已,何必一定要去装个虚拟机确定看一下才放心?

网友(点评):
就像下面说的 要共享也不要这么麻烦啊

网友D:
楼上的电影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上的电影 ~~~~

他是故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