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油与紫外光

楼主(2011-11-16):
固化电路板绿油的紫外光大家是怎样获得的,要不要买专业的紫外光设备,放在消毒柜行不行,听说消毒柜是紫外线的

网友(点评):
大哥,没用过绿油吧?绿油可以用紫外光灯,也可以靠风枪加热,而且干后也非常坚固,镊子都撬不动

网友:
太阳光就有紫外线呀?

网友:
太阳光不是天天有的呀

网友:
用个验钞机  只要紫外线灯正常亮 就可以

网友(点评):
可能要用到紫外光灯才好用

网友:
有专门的紫外灯,就十几块一个吧

网友(点评):
这种灯很贵的要几十到几百元

网友:
验钞机那个紫外光可以么,可以的话那很好办,那种类似玩具带电筒像个小手指一样大的就几块钱,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
玩具电筒只要是能发紫外线光的都可以  只是那种功率小  绿油固化时间长
我曾经用女儿的玩具电筒应急固化绿油  花了2个小时
买个8-15W的 紫外线灯  固化很快的

网友:
要什么紫外光呀,就用风枪烤一下就干了

网友(点评):
这个不是温度高就行的

网友:
验钞灯是紫外线,不知道可以不可以,没有试过

网友(点评):
听说功率不够要时间很久哦

网友:
你用过么?没听说过绿油可以用热风枪加热固化的,卖的人也没说这样可以,紫外光灯当然可以,现在是讨论怎样获得紫外光

网友:
我是第二次用,第一次在阳光下晒

网友:
验钞用的紫光灯和紫外线灯,是不同的。
紫光灯的光对人无害,紫外线灯光一定要避免直射。
紫外线分UVA、UVB、UVC三个波段,UVA一般用于菲林的曝光等,UVB一般用于治疗皮肤病,UVC用于杀菌等用途。
UVC的光子能量最强,可以杀菌(破坏DNA),可擦除EPROM(用高能光子使其电荷复位)。

网友:
就是说验钞机用的紫光灯不行是么?

网友(2015-11-11):
绿油还没有见过

网友:
直接加热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