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管正激不启动,求助

楼主(2011-11-16):
    UC3843+TYN267+WT7510 待机有5VSB ,绿线有5V ,不触发,UC3843启动小贴片电阻坏,量的时候一不小心跑了,后然短接了,UC3843有7脚11V电压,5脚有5V ,触发还不启动,检开关管TOSIBA K4115坏,用了一7N60管子代换,能启动了,可是7N60管子发热太大了,不知代换用那种单管再好,换过朋友指导一下呀,还有那小贴片电阻一般多大呢

网友:
跟这个参数接近的都可以换,7N60是肯定不行的.

网友:
在没有主动式PFC中,用7N60是可以用的。查查3843的6脚到7N60的G极的电阻。

网友:
对,检查3843的6脚到7N60的G极的电阻是否正常?一般在10~22欧姆之间吧。再查一下辅助电源的次级电路的元件有无异常的?

网友:
我也期待解决的方案。

网友:
3843 7脚电压有些低,8脚电压为+5V吗?开关管对地接有一零点几欧的电阻,查是否断路。

网友:
用7N60代开关管可启动呀,电压11.7V ,5V,3.3V (空载)

网友:
用11N90吧,一般单管正激电流要到8A以上,耐压要超过700v比较安全,小电阻10-20欧

网友:
我平常都是用17N80
或许用20A以上的管子发热量更低。因为管子的Ron更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