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ACER4520G,开机报资源冲突错,折腾几天了(已修复)

楼主(2011-11-16):
机型:ACER 4520G
配置:AMD TL58   G86-60-A2小卡独板
故障:开机无显,换了CPU就好了,换的是TL52 。
          可新问题又出现了,每次开机都出现PCI设备资源冲突错误,必须按F1才能继续。

         原本以为是小问题,可我错了。
        恢复CMOS,无果。
        拆光所有MODEM 无线网卡 光驱、硬盘……,开机照旧
        重写BIOS,官网下的。无果
        拆下板子上的网卡

         故障依旧。
         我的神啊,不会是南桥吧?
         哪位仁兄搞定过此故障啊,给点思路吧

         看到这么多同仁关注,我很高兴
         原本想拆读卡器芯片来着,可想证实一下自己的判断,就先没有动它。
         最后想来想去,应该是单桥MCP67虚焊可能性较大,此桥四角封了红胶,比较难对付。
         上CF260,补焊一遍,试机OK。

网友(点评):
你查下PCI到桥之间的线路是否有问题,没问题就换桥试试。。。

网友:
后来以为是换的CPU有问题,又换了其他型号的TL系列CPU,故障依旧。

网友:
有人听说说是显卡问题,并且换了显卡,故障依旧。

网友:
这是一个PCI设备有问题!

网友:
还有人说是南桥问题,可此板只有一个单桥MCP67MV-A2的。会不会是此桥虚焊呢?

网友:
猫有没有插上
遇到W500不插上猫就是这样的报错。把猫插上一切正常

网友:
这桥问题最多 还不好做

网友:
南桥有问题  换吧

网友:
宏基的怪问题多啊·
不是道逼不得已。先别干桥··

网友:
LZ   搞好了 说下   桥到底有没有问题

网友:
这个桥确实不好做,有时能成功,有时失败。

网友:
BIOS里好像是有可以设置的吧,具体的可能要进到PCI选项里,很多是默认11的,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

网友:
pci总线的问题 LZ应该重点去查

网友:
上次也是修到宏碁相同的报错,后来是拆掉无线网卡下的芯片解决的。

网友:
读卡器芯片吧?拆了看看

网友:
楼主,解决了说一声,也遇到过这样的报错,但没搞定

网友:
这个是南桥的问题,本人在宏基服务站做过这样的主板,但那时我们的经理要求更换主板给客户,所以我就没有维修,直接发回厂家。

网友:
到底是不是南桥问题,楼主有没有弄好,PCI设备有没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昨天来了一台,建议客户不修了。

网友:
LZ   一直很关注这个问题     希望LZ修好告诉哈

网友(点评):
结果跟21楼说的一样

网友:
是北桥的问题,你进系统看看,估计无线网卡是认不到的。

网友(点评):
这个倒是忘了试了!

网友:
可能是南桥也。

网友:
这种问题确实是挺怪的,按说现在机器不应该有冲突问题才对

网友:
看下PCI外围设备有没有问题,没有的话,那就是桥了。

网友:
MCP67出问题确实是很多

网友:
MCP67三合一桥很让人无语,什么怪问题都可能是它导致,包括楼主一开始说换CPU能亮机,也说不定是这个芯片问题,不信可以把CPU放别的机器上试。

网友(点评):
不错的注意,下次把那块CPU拿来试试看,谢谢

网友:
居然是桥的问题,还能进系统,捏了把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