劣质内存造成主板假保护

楼主(2011-11-16):
昨天一客户拿来一机子,不能正常启动。点不亮显示器,风扇转一下即停。乖乖主板(电源)保护,第一反应就是换一电源,故障依旧。不会是主板保护吧,仔细检查也没有发现短路地方。这就怪了,随即又把所有的硬件重新连接一遍,还是如此。将内存金手指擦了N遍,换插槽,依旧如此(将此内存插到其它机子,可以正常用)。又找一新内存装上,试机OK。至此计算机修好了,算是一个小经验分享给大家,遇到此类问题可以直接更换内存试机,不用浪费时间了。拿来前已使用近一年,没有考虑兼容的问题。

网友:
修东西一般不用客户的硬件测试,要不容易搞死人

网友:
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搞了半天结果换了新内存就好了。晕

网友:
这是什么情况呀?原来的内存不是以前一直用都没问题吗?
为何会现在不兼容,以前咋没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