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例液晶故障真的很奇怪。

楼主(2011-11-16):
方正飞越A800品牌机,突然出现偶尔开不了机,但主机能正常启动进桌面(听WIN启动正常),
但换一台电脑主机就接上,显示器就一切正常,没有任何问题,我把信号线和电源线都换过了,
还是这个问题。现在不知道是显示器问题还是主机问题,头都大了。A800主机接另外一台显示器
也是正常的,能正常使用,所以现在不知道是哪个硬件出了问题。来回试过好几次了,只要
用原来的A800显示器和主机,就会出现显示器没有信号现象,是黑屏,只有电源灯一闪一闪的。
开不了机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0.0
杨慧春
同意楼主:
反对楼主:
我现在也遇到个和楼主的差不多。。。一个漫步者音箱。。和一个宏基3680 笔记本。。2个就是不能用。。但是2个分开就都好好的用。。。。

网友:
你说现象没法解释,肯定还是哪个环节出错了。
驱动板的MCU是根据显卡输入的行、场同步信号正确与否来判断显示信号是否正常的。
按你的说法,显卡正常,显示器也正常
但这两者加在一起就不正常了,怎么理解?

网友:
你说的没有错,所以我说这个故障很奇怪,现在我和我朋友对换了显示器在试用,两边都正常。你说奇怪不。

网友:
这个问题我碰到过,就查主机显卡,跟液晶驱动板,这两个有一个是有问题的。。

网友:
刚才说到不兼容,难道这又是一个显示器不兼容?
不兼容——原因一定有,就是很不容易找到罢了。

网友:
不进系统能显示吗?

网友:
换块显卡试下,可以的话就叫客户掏钱。
要替客户省钱,就换块二手差不多的,叫他补点钱给你。

网友:
确实有这情况,以前遇到过,最后怎么解决的忘了,好像也是换得显示器吧

网友:
不兼容,还真的大家现在也遇到了,我也遇到过,没换显示器,换了显卡解决

网友:
长时间试机,感觉还是显卡或驱动板的问题。不兼容?从来没遇到过!

网友:
這個難道跟三星的MCU一樣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