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知道待机时S4 S5 是不是高电平

楼主(2011-11-16):
GA-945G*****S2   此板可注销可重启但不可以软关机
待机时S4 S5是高电平
关机时这S4 S5还是高电平
哪位高手知道待机时S4 S5 是不是高电平   还有关机S3  S4   S5 的顺序

网友:
说清楚点好吗?????????

网友:
我对电路图不是很熟悉,但是我看这个电路图说明不了什么吧

网友A:
不明白你所说的待机是什么?是在系统待机吗?还是什么?要是系统待机S4就是高电 s4要不是高电平的话 EN不也是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你所说的待机是什么?是在系统待机吗?还是什么?要是系统待机S4就是高电 s4要不是高电平的话 EN不也 ...

主板待机 就是还没触发之前

网友B:
待正常时,S3S5是高电平,但触发按开关时是有一下低电平 ,又变回高电平了

經實測証實是如此沒錯...

网友:
高的话一直是高   不回高下地下   ACPIA  流程!!

网友:
应该是高低高触发的吧?!

网友:
待机的时候S4 S5 是高电平,关机的时候,全部为低电平

网友:
月饼的试听课视频里有讲这段的,我还没认真看能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18585-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正常时,S3S5是高电平,但触发按开关时是有一下低电平 ,又变回高电平了

这么说关机后这S3 S5也为高电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