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板改笔记本屏接屏线方法

楼主(2011-11-16):
一直想知道没有屏线时怎样接屏线。其实以前笔记本上的屏线用上不是更好又环保又经济。我现在手上有一块UB133X01的屏,一块乐华的通用驱动板。下面是我按下载的屏资料对应接的板子,不知道正确与否,请知道的师傅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对 ,按照信号接上,错不了 你要先把红,绿蓝分清楚

网友:
没错 ..只要不把电源搞错 就烧不了屏.

网友:
单6的屏线按顺序来

网友:
谁能说的清楚些吗,到底我接对没有?

网友:
等待答案呀

网友:
单6的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