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报到,手动将250W电源变身300W

楼主(2011-11-16):
因为新手没有什么维修经验,在网上看到一点资料转载一下和大家分享,不知道受不受用,
查阅了大量资料,了解到品牌电源的功率具有可升级性,一般可升级50W左右,最大功率可增加100W左右(不是所有电源都可升级)。例如长城、航嘉、鑫谷等同系列的电源是基于同一个PCB方案设计(如航嘉冷静王系列、鑫谷劲持系列),由于使用的主要功率元器件不同,便区分了230W、250W、270W、300W等电源产品。

  得知电源具有可升级性后,具体升级改造可从5个方面入手:电源的高压整流管、大电容、开关管、输出整流肖特基、输出滤波电容。

改造用电源
改造材料
  改造前,将需要购买的元器件列了一个清单,需要用到的元器件有:高压整流管、大容量高压/低压滤波电容、仙童开关管13009(TO-3P)、意法半导体STPS3045(30A45V)、STPS30150输出整流肖特基、驱动三极管
所用的元器件

所用元器件清单

  序号        名称               数量
  1.         高压整流管              1
  2.       BH高压滤波电容680μf/200V         2
  3.       BH低压滤波电容3300μf/16V         1
  4.       仙童开关管13009(TO-3P)           2
  5.       意法半导体肖特基STPS30150        1
  6.       意法半导体肖特基STPS3045         2
  7.       驱动三极管                 2

5步提升50W

  电源的额定功率为250W,通过此次改造将提升到300W。本次改造将按所需要升级的元器件分5步进行,简单的部分(如何打开电源外壳等操作)将不做叙述,重点介绍详细改造过程。

改造位置示意图
  首先,升级大容量高压整流管,提升电源的整流功能,避免功率升级后造成瓶颈。高压整流管位于电源内的高压滤波电容旁,升级这个元器件需要用到锡枪、电烙铁两样工具。原250W电源使用的高压整流管型号为IN5408(3A1000V),这里使用型号为T4KB80(4A800V)的元器件替换。

升级高压整流管

  其次,更换大容量高压滤波电容,将买来的680μf/200V滤波电容代替原470μf/200V电容。通过升级大容量高压滤波电容,为提升功率稳定储备更多能量。在换电容的时候,需通过包装了解正负极,要注意的是电容的正负极必须安装正确,以免接反发生意外。另外,在低压滤波电容部分,还需要将控制+12V输出的2200μf/16V电容升级为3300μf/16V电容,升级后电源的+12V输出得以稳定和加强。

  再次,升级电源功率,改造开关管是必不可少的。采用大体积开关管,为大功率输出提供坚实基础。由于开关管发热量非常大,对稳定性要求极高。在选用开关管时,首选仙童、意法半导体、英飞凌、安森美等品牌。原250W电源中的开关管使用了小体积仙童13009(TO-220)开关管,笔者选用了大体积的仙童13009(TO-3P)替换。需要留意的是,安装开关管时需要在铝合金散热片上加装一些散热膏,以提高散热性能

接下来,升级肖特基。肖特基在电源内部直接控制+12V、+5V、+3.3V输出,升级肖特基与开关管同等重要。在功率整体提升的同时,相关元器件均要同步升级,尽量避免小马拉大车的情况出现。升级肖特基的时候,+5V使用意法半导体STPS3045(30A45V),+3.3V使用意法半导体STPS3045(30A45V),此外,现在+3.3V的重要性逐渐降低,玩家在改造的时候可取消掉升级+3.3V半导体。

  +12V根据PCB板的设计,可以选择装两个意法半导体F12C20(12A200V)或一个意法半导体STPS30150(30A150V),笔者使用的是一个意法半导体STPS30150(30A150V)。

  最后,升级驱动三极管。原电源中的驱动三极管专为250W功率设计,现在为保证电源的兼容性,成功驱动300W电源开关管仙童13009(TO-3P),相对应的驱动三极管也须做相应修改。将驱动三极管更换后,整个电源的功率升级宣告完成

改造驱动三极管
  改造完毕后,笔者仔细检查了一下电源PCB背面,避免有多余焊锡和针脚造成短路,以免功亏一篑。将电源各路接口插入检测仪,分别在250W、300W的空载和满载下进行了测试,改造前250W输出功率的+12V电流仅17A,而改造后除了额定功率提升50W,+12V的输出电流也由17A提升到了24A,提升幅度超过25%,对GTS250和HD5750等独立显卡的支持更为明显。另外,从测试仪中了解到,+12V、+5V、-12V、+5Vsb等输出偏差仅为3%,均未超过INTEL ATX 2.3版5%的偏差,可见这次升级非常成功。

1KB
支持彩云科技老牛放上你超牛B的DIY版电源吓吓大家...让俺们学习学习
你这是小改动,等几天我本人改出世界独一无二,市场没有卖的电源来,吓死你!!!

网友:
理论上是可行的,但是操作起来相对麻烦,且有一定的凶险性,况且电源功率之间的价差也不是很大,不建议改装,最好还是买一个成品吧,安全系数还是相对高一些的!

网友:
升级的瓶颈在变压器上,会过载的

网友:
你不换变压器的话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
感觉抄袭嘚 联动数码-  - !!

网友:
升级这些没有太大的作用,关键还在主变压器上。

网友:
变压器很关键

网友:
您是用的什么负载测试的呢!@!

网友:
的确不容易啊!

网友:
上面没有提到过流检测电阻,250W改成300W为什么不保护(满载情况)

网友:
想的很美,加大电容只是改善滤波效果,和增加功率没有关系,换管子只是提高安全性能,不见得增加什么功率

网友:
这种搞法以前叫摩机

网友:
那也是辛苦想出来的啊

网友:
呵 呵 ~!好 像 是 不 太 实 用 ,在 网 上 看 到 了 就 转 载 过 来 的 ,

借此 贴 打 个 照 面

网友:
自欺欺人!不换变压器什么都免谈。

网友:
变压器的体积、绕组的线径,这些才是重要的参数

网友:
花这么大本钱:工夫不如买一个换上

网友:
没什么意思...

网友:
成本大过买个新的,何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