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1 充电自动切断电源

楼主(2011-11-16):
此机是二修机。故障是刚开机可以充电, 但是充电1分钟左右就不充了。不充电之后就短路,待机电流为1.0A。
不充电

网友:
还没说完 按错键了 电流为1.0A 此时PQ10 发烫。ACOFF和OFFON 都是 EC出来的 ,EC也换了 还是一样。在论坛搜了下 , 我晕。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435314
这个兄弟和我一样,我差Q48 结果Q48 被拆掉了。 郁闷。。 有没有哪位兄弟遇到同样问题的? 或者哪位高手指导下。 QQ 415192342 我给你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