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系统释放完成后重启还是释放,反复不进系统

楼主(2011-11-16):
装系统释放完成后重启还是释放,反复不进系统。GHOST版的XP。 WIN7 GHOST就没有问题,关键是我手里的本配置太低 IBMR40  装WIN7好卡。 安装版的 到安装的步骤时候就蓝屏,换硬盘GO也是一样,第一次释放完成后应该重启进入系统,结果重启后还是释放文件。 在线等。。大家帮帮忙。

网友:
改下BOIS硬盘模式看看···装个纯安装版·

网友:
BIOS硬盘模式弄了半天没弄明白,安装纯净版的放弃了,R40的破本,光驱坏了,手里还没有 R40的光驱,用外置USB光驱 安装版的到格式化硬盘那块就蓝屏,我试试 GHOST纯净版的

网友:
硬盘坏道,内存都会影响系统安装,如果检测都正常就BIOS恢复下缺省值,再看看硬盘工作模式,最后用安装版安装。再不行把主板拿去测吧

网友:
如果搞好了,把结果发来看看

网友:
问题解决了。。废了好大周折。0道低格了一下。然后装的GHOST XP,在提示安装驱动的时候我把驱动全部勾掉了。现在一切正常。谢谢大伙帮忙了

网友:
搞好了就好,有的机器用GHOST安装,要进系统装驱动才能正常的

网友:
遇到过好多这样的问题。配置好点的本我就直接 WIN7GO上。一切正常。 配置低的就很难弄了。有的必须要安装版才能正常安装上。硬盘检测过,并没有大的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