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东DVCC-51-DB 单片机 不复位了,显示88888

楼主(2011-11-16):
查哪里才可以修好?片子有的是,就是不知换什么。

网友:
什么东西来的?没听过

网友:
专业才能修吧,要不你一个个换

网友:
看看是否没开机  也可能造成这个问题

网友:
把8031cpu 去掉也显示88888,说明现在显示和CPU没关系,测ALE端无波形,正常应该有波形才对,把138,373 都换了也不行,reset 端 在按 复位时有正脉冲,应该复位电路是好的,监控程序我读出来看了有内容,说明书说开机应该显示 DVCC-51  但现在什么都不显示,只显示888888

网友:
哈哈哈   挨着挨着换  ??????

网友:
看楼主的图片应该是数控上的板吧,晶振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