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ini显示颜色变了 怎么搞?

楼主(2011-11-16):
所有功能正常 就是开机变绿色了 入windows大部分颜色正常。修过的大侠支支招。
Windows

网友:
正常使用时变成了绿色,还是拆过后变的?

网友:
hp维修部换过主板和显示部件,回来用一段时间就,拿回hp的时候又好了,放hp检测说没问题,回来用几天就变色了,保修也过了。想自己搞搞。

网友:
显卡和屏的可能性大

网友:
我修过一台HP500的显卡和屏本身都有问题

网友:
HP的电脑显卡问题可能性大点

网友A:
多半是屏的故障,查找下是缺什么色。

网友:
没有缺色 就是全黑色的时候变绿 而且有很少的干扰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