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9100触发到0.47就掉电

楼主(2011-11-16):
z9100触发到0.47就掉电,所有电压都出来了,请高手指点思路

网友:
掉电不重启电压不足,重启是信号不齐、

网友:
CPU电压正常不?

网友:
CPU电压0.9V

网友A:
北桥的问题吧。

网友:
掉电不重启电压不足,重启是信号不齐。经典语句呀。呵呵。楼主修好上来说一下把

网友:
路过  慢慢研究吧

网友B:
负载或pg信号形成电路有问题。华硕多加了一个信号检测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北桥的问题吧。

北桥换过,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负载或pg信号形成电路有问题。华硕多加了一个信号检测电路。

负载不好查呀,又没有短路,PG信号形成电路倒没怀疑过,检查看下,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