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ND2 自动断电 求助大神!

楼主(2011-11-16):
开始这款板子故障是,测试卡档A0,显示设置时间和日期,CPU工作,电压也正常,南桥北桥发热,但不烫手,后无意中手碰倒32.768晶震,居然过去了,后把这个焊了一下,板子亮了,新的问题又来了,大概开机屏幕亮了以后10几秒就自动断电了!这个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是不是有个提示15秒关机的啊 ,有的话就跳一下USB供电的那个跳线。

网友A:
还有个COMS的跳线没有跳好也有这种现象。

网友:
断电看CPU是否热保护了,或者换个CPU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有个提示15秒关机的啊 ,有的话就跳一下USB供电的那个跳线。

没有提示,就开着,一会就自动断了,在开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个COMS的跳线没有跳好也有这种现象。

COMS电池换过了,跳线没有错不知道帽子有没有问题,去换个看看!

网友:
亮机拉有没有看到主板自检啊?

网友B:
个人建议     如果是能开机一会儿 你应先看一下是否是cpu温度过高 二我看你换的晶振图了  建议你再换一个  这次要连谐振电容一起换掉  对了掉电后你量一下快关针上有没有电压

网友:
需先换晶振,再检查开机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个人建议     如果是能开机一会儿 你应先看一下是否是cpu温度过高 二我看你换的晶振图了  建议你再换一个   ...

两个一起换了,好了一段时间,之后测试卡 显示AO,并自动关机,怀疑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32.768
在换个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个一起换了,好了一段时间,之后测试卡 显示AO,并自动关机,怀疑是南桥的问题

你再看看十四脚通到哪里

网友:
U的滤波电容全换掉

网友:
晶振连同2个电容要换!再看其他的!

网友:
换南桥吧,NF4的芯片组配intel的U有时候就是南桥在作怪

网友:
COMS的跳线没有跳好

网友:
干掉NQ吧……

网友D:
你只是加焊下,没用,又不是供电信号什么的,是频率不对了。
换32.768,不行就连谐震电容一起换,不行再连电阻一起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只是加焊下,没用,又不是供电信号什么的,是频率不对了。
换32.768,不行就连谐震电容一起换,不行再连 ...

一起换了 还是一样!后仔细测量周围电路,发现是南桥的问题 新手搞这个 没有BGA 不敢乱动!

网友:
把晶振和谐振都换了吗?

网友:
短路了吗?也哟可能是供电不稳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