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MC207,MCP79-B3 不显示!

楼主(2011-11-16):
本本之前有人修过,大体板子没有动,触发后风扇可以转,之前修苹果机修的很少,没有示波器,所以感觉无处下手,测电压有一个电感无电压,测得,此电感与MC34845相连,看这芯片脚位定义应该有12V 的VIN供电,在板上找了一个12V飞线,触发后机器依然不亮,测量MC34845 的16角PWM没有供电输入,在网上买了图纸查到,此线路由MCP79-B3 发出信号。由于对MC207的上电时序不熟悉,我的维修思维路是由前向后查的,现在我的判断是不是MCP79-B3 有问题,请高手指点。

网友:
H8有问题是否也会造成北桥没有PMW信号输出?

网友:
板号是多少?

网友:
看来做维修的的确不容易啊!

网友:
板号   Apple 820 2567-A

网友:
修MC207苹果机,用电源表看不了电流,没有示波器,只有一份在网上买的图纸,感觉问题出在那个没有12V电压的电感上,但是飞线之后还是不行,MC34845 的16角PWM没有供电输入,是不是主板那个地方工作不正常使这两个地方没有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