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网出问题了

楼主(2011-11-16):
1.每次开机集成网卡本地连接提示电缆没有连接,停用网卡,再重新启用,有时可以解决这问题,但用几小时后还会出现这问题,这条网线连别的电脑可以正常使用;
2.插上无线网卡搜不到无线路由器信号,多刷新几次有时可以收到,无线网卡插到别的电脑上可以正常使用。
3.插上独立网卡装不上驱动。

网友(点评):
需要从基础学起。

网友:
太郁闷了,有没有试过重新装系统啊

网友(点评):
重装了,不管用

网友:
主板芯片有没有问题。

网友(点评):
怎么看主板芯片有没有问题呢

网友:
接触不良的故障两种可能一是网线的接口有问题   再就是是电脑网卡接口的问题,
独立网卡驱动可以用驱动精灵扩展版 解决问题

网友:
桥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网友:
装系统  不行 看看网卡芯片

网友:
板载的网卡的话就关掉插上独立.

驱动不上可能因为 里面的驱动太多了

找块8139. 自驱.

网友:
重装系统后,找到原装的主板芯片组驱动安装下,(如果不带网卡驱动)手动安装集成网卡驱动包

网友:
可能是你主板的SB有问题了。查下工作条件

网友:
先装个 系统把  哥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