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杂牌845板不跑码维修案例

楼主(2011-11-16):
板子接到手后,直接上CPU,上诊断卡,发现复位灯闪一下就灭。是正常的。。。但是不跑码。。。。按我自己的习惯,无论是复位灯正常的。我也要把所以的电压量一遍的。。。。CPU,内存,1.05V 1.5V 电压都正常。。。还是不跑码。。
上CPU灯座,全灯座子是好的。。因为是杂牌的。。BIOS没得刷啊。 。。头大了。。。。
           还好本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如果没有看到北桥附近有MOS管的话,我都会量一下北桥旁边的贴片电感,看看有没有电压的。。。。。结果给我发现电感上没有电压。。。。问题找到了。。。。跟了一下线路。。1.5V这边经过电感和0欧电阻转过来的。。发现中间有一个0欧电阻坏了。。。本人还有一个习惯,为什么这个会电阻会坏呢。。。应该是有原因是。不能马上换上。
打一下阻抗。。结果发现有一边阻值正常,另一边对地为0欧。。。。刚好这一边去到北桥的。。难道北桥挂了。。先易好难。。把路上经过的贴片电容拆了再说吧。。结果发现。。有一个电容坏了。。。。。。
把电容换上。0欧换上。。。通电。。。哇。。。。跑码了。。。显示正常。。。。。维修结束!!!!

很精僻  显示器好像有问题? 亮线
楼主收了多少钱?

网友:
维修中养成的好习惯

网友:
我遇到供电正常,有复位不跑码的机器就头大,

网友:
维修中养成的好习惯,学习呀

网友A:
嗯。。这些就头痛咯。。。要查的东西很有多啊。。。CPU座子啊。。BIOS。CPU复位和寻址信号。

网友:
楼主有个好习惯帮了大忙了。

网友:
这种最麻烦了  是我 肯定先做空焊

网友:
楼主很细心,只是那个显示器不是很给力啊!,不过测试用还是没有问题啊

网友:
好好学学,谢谢楼主

我是刚来的 -6 严禁灌水

网友B:
是啊显示器将就用哦,风扇做的有特色,发个详图看看

网友C:
我有点晕,楼主。你裁掉了几个电容。。才发现短路

网友D:
怎么看出那个电容坏了?火眼金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看出那个电容坏了?火眼金睛??

这不是看出来的,是测量出来的,技术技术啊

网友(点评):
看上图电容在主板上就没取下来测量的,实测的阻值上这条供电线上所有元件的阻值,你没去下电容测量,怎么敢肯定电容坏?

网友:
我的测试显示器是全蓝的,哈哈!

网友:
这个就是修多了经验就丰富了

网友:
要是我遇到复位了,电压正常的话,直接加焊座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点晕,楼主。你裁掉了几个电容。。才发现短路

我是拆掉了。。但是还有一个脚在焊点上焊着。。这样方便我测试啊。。不会让他跑掉了。。
如果把吹下来再去量的话,两个表笔一人一边的话,一碰的话就跑飞了。。。跑飞了就就找不到的。。
这样就没有依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显示器将就用哦,风扇做的有特色,发个详图看看

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发了。。。。。只是用一个电源接一个风扇。。没什么的。。。只是这样的话我焊接的时候会烟吸走。。。。。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看出那个电容坏了?火眼金睛??

电容我是没有全拆下来的。。只是拆了一边。。这样方便测量

网友(点评):
电容怎么只拆一边?是拆下来,再焊回一边吧?

网友:
不跑码,我都当跑00来处理

网友E:
楼主你图里画箭头的那个电容怎么和你实测坏的电容不是同一个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好的习惯使维修成功了一半。可油

网友:
楼主这个修的心细呀,给我们新手一个维修思路呀。这种机器估计到我们手里就差不多了,惭愧呀,看看还是要好好学习呀

网友:
看了楼主的文章觉得维修思路是维修成功的前提,拿到东西应该是经过全面了解再确定思路...

网友:
我也是遇到这样的就头大 不知道从哪下手  多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这些就头痛咯。。。要查的东西很有多啊。。。CPU座子啊。。BIOS。CPU复位和寻址信号。

楼主这是技术啊,这是维修思路,思路成了习惯,高手就是拿到板子就又维修思路。。

网友:
这样的问题这样的技术楼主太厉害了,向楼主敬礼。

网友:
很运气呀。一般都要干北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图里画箭头的那个电容怎么和你实测坏的电容不是同一个

我画的那个是0欧的电阻。。。。。我量的是电容。。。。

网友:
够细心了  如果是我 几招修不了 就扔了 哈

网友:
楼主有这么多好习惯呀应该有个很强的师傅吧

网友:
LZ维修细心的好习惯,学习了……

网友:
本人也有一个习惯,看帖一定会回帖。

网友:
细心 细心  哈哈   不错

网友:
  楼主的屏幕跟我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