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东芝M211无规律死机

楼主(2011-11-16):
前几天碰到一台这个机器,系统装到一半死机,要么装好了,重起死机!换硬盘,内存,故障依旧!当时头都大了,后来在论坛看下,有高手把NEC的那个电容换下,装上六下小的330的就好了,抱着试下看的态度,换了,结果换了真好了!技术是王道

网友:
不用换6个吧,换3个就可以了,这电容也就1200U。

网友:
换成小电容是比较稳定点,要是还换OE128可能以后还出问题。

网友:
换上NEC的大电容试试这个是通病

网友:
是不是所有NEC的电容都不好啊        其他机器上也有这种问题

网友:
不知道,但是看到过ACER上也用了这种电容。不知道会不会出同样的问题

网友:
就是这个问题吗?我下次遇到换一下看看!

网友:
我都是用NEC的大电容换的,这样换了不稳定吗。

网友:
看标题就想到大电容

网友:
CPU 供电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