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xus 130 镜头错误

楼主(2011-11-16):
镜头是摔过的,校正过来了,能够正常进出了,开机镜头能够正常出来了,也能够自动对焦和防抖,但是只要一拨动对焦按钮,镜头就报对焦错误,不明白的是,如果是轨道错误的话,开机的时候就直接报错了,谁能给我个思路,我真的没有思路了,换个镜头要260多,顾客不修啊
  • 相机修好了,镜头里面有个固定套筒的销钉装反了,还有快门组件,掉个位置重新安装回去就好了 ,不好意思,着急忘记拍照了

网友:
拆了重装

网友:
看来做事还得细心啦!

网友:
对焦错误当然是对焦组件出问题了!一般镜头的轨道出问题都是报镜头错误。佳能也有个别相机只要是镜头上面任何地方坏了,都报镜头错。当维修这种故障的时候,只要细心的检查镜头就可以了!

网友:
修镜头是个细致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