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GX进水机维修

楼主(2011-11-16):
今日接到一客户的进水的机器,联想G475GX的新机器,11年5月份生产的,一看是AMD芯片的,客户说进水了售后不给保修了,看机器电池也卸了,就没有水迹了,就插电流变看了下0.20的电流,看来是待机有问题了,就准备拆机了,拆下主板一看烧机了,待机芯片51125A附近有个MOS管烧糊了,上QQ找朋友下了个图纸(在此多谢兄弟),一看原来是一个上管击穿了,量测它的123脚对地了,拆下后还是对地,一看旁边的电容有一颗变色了一起卸了,还是短路,再量7702的4脚发现阻值也偏低,就把51125A也卸了,发现还是上管的123脚还是对地,但是7702的4脚阻值正常了,看来是后段短路了,一想这个机器估计不是桥挂了就是EC挂了,至此我觉得有必要找个电路图了,上QQ找朋友下了个图纸(在此多谢兄弟),一查+3VALWP后端+3VALW短路,在量其它测试节点还有个PJ502也短路了,上电烧下发现南桥发烫,至此判定南桥不良。由于是新机烧糊的不给交换主板,单购没有,看来只有找芯片了,发现淘宝上卖芯片也没有此南桥,绝望啊,回想下,幸好前两天有个客户的进水的机器不要的,南桥型号一样,拆下重植球OK,顺便把烧掉的零件也一起补上,至此维修结束,上电出现了久违的开机画面,其它部件都没有坏,很惊奇键盘都没有坏。

网友(点评):
我前个星期也修好了台这个机器,楼主能把图纸共享下吗。

网友(点评):
贴的图模糊不清啊。。。。。。。。。。。。。

网友:
此机修复过程比较简单,主要是在报价的过程中刚开始以为是烧个场管烧个IC,后来发现南桥也挂了,幸亏客户在的时候没有只报个常规的维修报价,要不就要亏本了。

嘿嘿,淡定

网友:
进水的机器报价不要一下抱死,就是修好了也有可能不稳定的。

进水的东西,返修高啊
你说的是事实,但是很多机器水烘干就好了,也不好多收,但是有时候又会返修,很矛盾啊

网友:
进水的键盘一般HOLD不住,容易引起EC继续烧

进水的键盘。直接换新的,彻底点
如果烘干了应该不会引起键盘内部银粉短路的

网友:
楼主这机子报收了多少大洋?

楼主这个价格不错了
换桥的也就300

网友:
你在哪里做啊,换桥300

差不多了
多了还是少了,江苏的

网友:
你有芯片换,还好,我有个没得换,就郁闷了,钱钱没了!

多点料板,多了,就好找了
这个芯片淘宝上好像还没有的卖,现在,估计只有找料板了

网友:
朋友 我也修搞到这个机器了 进水的 现在亮机器以后不会掉电  一直没有查到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点评):
进水的话,还是要查查之前进水的部位是否有零件坏了

网友:
修机子就是看机器报价 不是一样的

网友(2012-09-19):
收三百差不多了,现在价格也报不上来了。这是直接客户。像我一般做同行,换桥也就收200了。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