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8743只有19V !

楼主(2011-11-16):
海尔的T68开不了机,先测得MAX8743第四脚有19V电压,7脚有1V电压,其他脚都没电压,是不是MAX8743挂了啊
开不了机

网友:
连个图都没有叫人怎么帮你啊,先发个图上来下吧。

网友:
是的,待机时至少有个线性电压的,查一下后面有短路的没,

网友:
飞个5V到21脚。25脚。19脚试试

网友:
飞了一5V过去后,测电压,5V被拉低了只有1.6V

网友:
断开负载再说啊,然后查线性 和 回路检测角有没有对地

网友:
后级短路了

网友:
芯片本身可能已经出问题了,还有就是后级 换个芯片排除下 或者后级翘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