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内置音箱无声音 求指点!

楼主(2011-11-16):
这快板子是ASUS K42J  进水后  内置音箱没有声音了。 插耳机有声音,请教高手帮我判断判断。

网友:
这样怎么给你判断呀

网友A:
打喇叭阻值。一般都是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打喇叭阻值。一般都是通的

谢谢提点,刚打过了。2对都是通的。。然后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喇叭接口是2.5V  你量下耳机接口第五脚是否为低

麻烦高手你帮我看看图。是这样的

网友:
测他的主供电,有电路图最好了

网友:
音箱是交流电

网友D:
查下功放IC供电,有没有5V电压。

网友:
排除喇叭问题,要么就是功放IC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下功放IC供电,有没有5V电压。

声卡的供电是有的 5V  耳机借口也可以用,就是内置没有。声卡输出到内置音响的线路我刚才跑了一下,是直接到内置音响借口的,电压只有0.4V

网友E:
下个图再来说吧,这个问题还用来讨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下个图再来说吧,这个问题还用来讨论啊?

想请教一下。一般的声卡输出到内置音响的电压是多少啊!

网友:
喇叭都就是交流的,你测直流是看不到电压的.再说了你这问题不是声卡坏,要不就是转换电压不对,要不就是功放没有正常工作.

网友:
要么功放电路有问题,要么耳机接口有问题。找个图纸看一下吧。功放电路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看看那个是功放,查功放的电压。

网友:
音频信号是跳变交流的,应该是功放芯片坏了,把喇叭接到耳机接口得了。

网友:
先看看有无电压,没电压可以直接飞线也行的。

网友:
你看看你的喇叭是不是好的啊,然后是好的就量内接喇叭电路了

网友:
看看声卡有个静音的信号有木有工作,平时应该是高电平才对,好像叫mu什么东西

网友:
查耳机和喇叭的切换电路

网友:
首先看喇叭是不是好的,再看下耳机插孔的第五脚是不是为0,为0就没切换过来

网友:
可以测喇叭线路的左右声道信号是否正常 不正常就查声卡芯片货和声卡相关的门芯片

网友:
查功放电路   吧  功放控制  内置音箱的

网友:
查声卡的输出的音频波是否正常,定位前后级电路故障点,如果为前级,则查南桥到声卡的的EN\CLK\RST\DAT\SYNC是否正常,确定南桥和声卡的问题归属。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谢谢提点,刚打过了。2对都是通的。。然后呢

阻值多少?正常应是5到8欧

网友:
拉飛線耳機到喇叭就搞定啦

网友:
引用 网友F:
阻值多少?正常应是5到8欧

5.4欧姆。喇叭是好的

网友:
重点查声卡是否有的引脚断线,虚焊 看看功放芯片的工作条件,和声音切换电路是否断线

网友:
我看到有些楼上的说可能是声卡的问题,但如果是声卡的话怎么耳机还会响呢,请教下

网友:
机器进过水,LZ查看下耳机接口是否有绿霉

网友:
根据板号 坛子里下个图纸  查功放IC 的 供电  和 切换的识别信号 估计功放IC的供电问题大点

网友:
换个声卡芯片试试

网友:
音频接口到声卡的线都通么,是否有断线?

网友:
检查功放芯片的工作条件及其周边电路的电子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电压判断啊。我不怎么懂,现在我只查出来 输出到内置音响的电压只有0.4V。应该是多少啊。

正常应该是2.5V左右吧,,不行换个功放试试,,如果声卡引起会造成外置也无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