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S988A简单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1-11-16):
HKC的显示器最垃圾了,它代工的现代也一样,跟山寨货有得一拼,S988A内部电源线折断的都很多,设计的问题
这台故障指示灯不亮,打开外壳,通电测量300V正常,12v跳动的厉害,可以听到轻微的嗒嗒声,初步判断输出短路
二极管档测量输出的12V整流管、5V整流管都没有短路,再测量高压板的8脚复合MOS管也是好的,有点奇怪
再次检查输出整流管时终于发现问题了,两个管子的正向导通电压都是0.382V,一点不差,再量12V和5V完全导通
这下简单了,顺着电路一下看到12V与5V之间接了个稳压二极管,不用说,就是它了

网友:
还有个就是电源芯片的启动电压正不正常

网友:
修了不下10台HKC 问题繁杂 如 灯管老化 高压板上的双MOS 不良 屏坏  驱动板 没一个地方不坏的

网友:
嘿嘿 HKC...HPC.....这些说白了点 山寨王..

网友:
上次拆了一台17现代的拆机发现线路极其乱啊,真像是楼主说的一样 啊,山寨啊

网友:
换了那个二极管还是不行的哦,不把12V,5V的电容换掉不到一个月就会返修了

网友(点评):
谢谢兄弟提醒

网友:
一样的HKC  一样的不通电  一样稳压二极管  我没有这管 找不到 在废板上  直接拿掉 可以吗  或者找个12-5=7 伏的稳压二极管 行吗

网友:
HKC修了挺多的,高压很喜欢坏,我都是直接改,不修,修过几次老出问题,烦.

网友:
这个稳压管直接去掉不要没关系
通常12V会有14V左右,所以稳压管可以选择9.1V的,如果用6.8V的稳压管功率要大一些
功率稍大的稳压管不容易找,用多个并联感觉也不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