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FP202W 电源板烧的很厉害,求电源板输出电压是多少V

楼主(2011-11-16):
想改电源板但不知道这个电源板给驱动板是多少V ,那位有这个电源板,帮我量量 谢谢了

网友:
明基电源板是3.3V和5V的

网友:
电源板很容易修的,NCP1203外围不过十几个元件

网友:
给驱动板的肯定是5啦

网友:
电源板给驱动板的电压好像有5V 3.3V,如果是12V的,就经过稳压管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