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0的屏的奇怪故障

楼主(2011-11-16):
有一三星屏:型号是LTM200KT03,花屏,但用手摸屏电路板上的I7814HS附近的一个小电阻就一切正常了,手拿开就会一点点变白,过一会儿花的严重,什么图像也不显了,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怎么解决

网友:
I7814HS
如果很烫的话.就换掉...

网友:
其实这种现象应该归类于白屏
好多三星的白屏问题都是通病,问题是驱动板的屏线接口的右下方有一个非常小得6脚贴片,实际上是一个P沟道的场效应管,做屏供电的控制开关,这个东西脱焊或损坏。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有结果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