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XCONN LS-36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

楼主(2011-11-16):
DELL DHS主机主板,插上电源风扇转一下就停,短接开机针脚无反应,主板电源指示灯常亮,主板电源接口对地阻值正常。不加cpu或cpu假负载,插上电源cpu风扇一直转,cpu供电电压都有。插上cpu或假负载,插上电源风扇转一下就停。不知道怎么修了,求高手指点

网友:
戴尔的检测不到CPU不会开机,按供电、时钟、复位的顺序来检查。

网友:
加焊CPU坐一般都可以好

网友:
先压下CPU坐能开机不?过压保护了。修CPU供电

网友:
我也修过一块不上内存报警,上内存后自动断电,按开关无反应,945芯片的,没修好,不知是不是检测不到风扇保护了。

网友:
这种应该是座子空焊。加焊绝对好。

网友:
检测不到风扇也会不开机吗?检测不到风扇会保护吗?求解释新人

网友:
座子空焊 加焊一下

网友:
座子怎么焊?

网友:
学习学习呀,座子如何加焊

网友:
这个板一般二种故障:
1 通电即断  CPU供电边的小电容坏。
2 狂转    加焊CPU底座

网友:
CPU供电有短路

网友:
应该是桥不好吧。加焊一下试试看。

网友:
这么多说加焊座子的你就试试呗  或者手压下U座子在开机试试 或者 带灯测试卡也行

网友:
bios 有条件刷下比较好

我碰到过一个上CPU无电压,其它电压正常,刷完BIOS以后正常了

网友(2019-09-17):
风扇转一下就停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3425-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