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华硕p4s8000-x跑00

楼主(2011-11-16):
上负载vcore1.9v,上U是1.4v左右,复位时钟都有,就是不跑码,求高手赐教。还有有这个BIOS的请传一份给我,谢谢!

网友:
座子空焊了吧

网友A:
这一款板一般都是坐的问题

网友:
  bios 官网多有得下载啊

网友B:
打下对地值。压下北桥,CPU坐。能否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下对地值。压下北桥,CPU坐。能否跑码

值和电压都是正常的,因没灯座,所以不哈判断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一款板一般都是坐的问题

加焊得多少度?我加焊了一次340度跑码了,可是装上了就不行了

网友:
用灯座测下座子 或者写个BIOS试下

网友:
这种板座子出问题的多,从它下手

网友:
应该还是CPU座的问题,加焊技术要过关,要不修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