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Force 550有时不上电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1-11-16):
才和饼哥学完远程主板维修,就想找块主板练练手。朋友一块映泰TForce 550主板,插上CPU和内存,点开关有时能上电开机,诊断卡跑码正常,能亮机。但关机后,再点开关就没反应了。研究了好几天,郁闷啊!谁让咱是菜鸟呢。
按压IO,晶振,桥,都没反应。后来发现,有时按压一下内存旁边的两个MOS管,再点开关就能触发,难道是MOS虚焊了,拿风枪一通乱吹啊,还是不行,由于是新手,也没有同型号的管子可以代换,看到两个管子型号一样,就试着调换了一下,还是不行。
还是按饼哥说的不上电的故障顺序来检查吧!
先测PCI A14脚,3.3V,3VSB待机正常!
测电池旁边跳帽电压,3V左右,VCCRTC、RTCRST正常!
测桥旁边晶振两脚电压,都在1.6左右,有压差!看来晶振也正常啊!
还剩下一个RSMRST了,在哪测呢?找电路图吧,论坛上找不到映泰TForce 550,只找到一个映泰TForce 550SE的,应该差不多吧,下了一个仔细研究。电路图里找不到RSMRST,记得饼哥说过这个信号应该就是待机电源好的意思,就一面翻着英汉字典,一边一个一个看NV单桥的引脚功能,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确定有一个PWRGD—SB就是类似引脚了,可是再在TForce 550SE图纸上查找 这个信号的产生来源,与主板的元件又有些不一样了,判断TForce 550SE和TForce 550电路设计应该有些不一样。
图纸不一样,怎么办呢?先测一下那两个可疑MOS管,发现待机条件D和S有电压?就在论坛上一通乱搜,发现有个讲NV主板的贴子与这个故障很接近,上面提到使用NV单桥的板子待机条件下内存也可能有供电。看这两个MOS管都在内存附近,应该就是内存供电了,它们是由谁控制的呢?附近有一个RT9173,应该就是它了!测一个这个芯片街机时的供电和输出脚,发现输出脚电压时有时无,应该就是内存供电电路的问题了!先换MOS管吧,看有这两个管的型号都是FDD8880,就找了两个60N03换上,上电OK!而且再关机上电也正常了!

网友(点评):
rt9173是产生内存总线终结电压的

网友:
RT9173控制内存供电???不想说了

网友(点评):
不用嘲笑我啊?毕竟是新手啊,水平有限,请多指导

网友:
呵呵。估计打错了吧。9173是辅助供电

网友:
我是新学的啊,对电路图还不是太理解,我看附近还有个RT9202,应该是RT9202控制内存供电的吧,各位大侠指导一下,RT9173是不是辅助供电?

网友(点评):
控制内存VTT的。

网友:
呵呵,新手都一样...没什么笑话不笑话的

网友:
RT9173是辅助供电。。。

网友:
楼主误会了,我只是觉得在不确定的时候不要妄下结论,我习惯先查PDF

网友:
新人吗,需要多练!高手都是练出来的玩意儿!呵呵

网友:
学了理伦,要靠实践才行

网友:
兄弟,你说的挺绕的!但我能够明白!呵呵...加油哦...

网友:
貌似是你换的那2个内存供电的管子才好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