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QC 跑39 。。。 不亮

楼主(2011-11-16):
  P5QC 刷新了 BIOS 也跑39  不插显卡 也跑39  无思路了。  求救。
      补充一下, CPU换过 内存换过 显卡也换过  供电 时钟 复位 都正常  内存各对地阻值 正常  跑马情况是 D0 98 00 39   不插内存 报警  插内存就跑到39 独显大板 插不插显卡都是39   整郁闷了。
    起初是CPU供电 上管短路 闪断 拆了后 就跑39  无意中发现STAT接口芯片 很发烫 拆了。据说STAT接口芯片本身就是很发烫不知是不是呢?
    还有张 梅杰的 板子 上电 就掉电。经检测 南桥供电管理芯片RT9202坏了 换后1.5V 出来了 可 对应的一组MOS管 很烫换后也很烫 且 不上U都会有供电1.10 有复位。上U后 也有复位但不跑数 且供电为1.6V   内存 北桥 供电正常。

网友:
你用什么U测试的  换个双核看看

网友:
从什么代码跑39.一开就是39吗?

网友:
看是不是内存坏了哦 是开机跑39吗 还是跑完了是39

网友:
大多是北桥虚焊

网友:
内存电压正不常

网友:
我也遇见一个正在检测

网友:
北桥虚焊,加焊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