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掉电

楼主(2011-11-16):
客户拿过来的时候,待机电流偏大(0.18)
南桥下面有个电容腐蚀了。取下来后待机正常。
现在是进系统就掉电。有时候还没到进系统就掉电了。没有头绪了。。。

网友:
补充一下。进BIOS也会掉电。时间大约三分钟左右。。。这样的电脑要怎么查呀?

网友:
重点查一下南桥的工作条件

网友:
那个电容是干什么的啊?是不是去了没有上啊

网友:
我遇到过一台联想Y330故障和你说的一样最后换难桥好了,你先换了南桥试试看.

网友:
楼主先把电容装回去,桥供电不滤波是不行的.

网友:
看看掉电前后的电压变化,这种情况可能与南桥有关。

网友:
装回去了。现像一样哟。。现在在做南桥呢。好的话,会通知一下的。谢谢大家。。。

网友:
散热没问题的。。刚开机有时候就掉电了。。。现在在做南桥了。希望会好哟。。

网友:
已经好子,就是南桥在作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