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1-11-16):
收了一个17的液晶,把电源板和驱动板全换了,卖了,以为这下稳定了,可今天客户来了说花屏,关下机再开就好了,一天反复两三次,你们遇到过吗,应该给客户怎么解释呢?
电源

网友:
加固排线。

网友:
用橡皮擦擦排线试一下

网友:
应该是排吧
线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屏的问题,再就是一定确保换的驱动板没问题才行啊

网友:
就是排线的问题吧

网友:
屏線或驅動板的問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