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掉电

楼主(2011-11-16):
开机 电压从0.8 0.9 1.0 然后就掉电。可以在开起来,但是还是掉电,请大家指一下方向~ D640的机器.
补充内容 (2011-11-17 17:38):
请大家帮忙啊,我按照时序跑完了,都正常,。CPURST#都出来了,现在我要往哪查啊?
cpu
掉电

网友:
开关下面3个灯全亮

网友:
好像内存没过!

网友:
人呢 给点经验

网友:
看指示等,如果你说3个灯一起闪那就可能是内存

网友:
换个内存试试啊,

网友:
我跑了下时序,
都OK. CPURST#都出来了。 1.2V 还是掉电
电压 0.8 0.9 1.0 然后掉了。 3个灯全亮了 也不闪, 求各位指点一下啊 现在往哪走?

网友:
请大家帮忙啊,我按照时序跑完了,都正常,。CPURST#都出来了,现在我要往哪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