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TX16C/B掉电

楼主(2011-11-16):
一台SONY TX16C/B开机掉电,第一次能到进系统,掉电后再开就是马上掉.看到很多兄弟说这机CPU容易虚焊,把CPU换了一个还是一样,有一个是这样风扇不转,发现好像是温度上去了就掉电,但是风扇不会转,有没有遇到这样问题的兄弟,帮忙看下哪的问题..

补充内容 (2011-11-17 18:19):
此板号为MBX-138

网友:
找个风扇对着吹吹不就知道了

网友:
风扇对着吹没用,用手感觉那个温度也还不高,就是刚开始升温.

网友:
还没解决,等待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