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BOX360该怎么刷系统呢

楼主(2011-11-16):
好像要新更新系统然后才能刷固件,这个不太懂该怎么操作呢

网友:
下载升级包就可以。

网友A:
下载个离线升级包放到FAT32格式的U盘里插USB口开机就行了,很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载个离线升级包放到FAT32格式的U盘里插USB口开机就行了,很简单的

我现在的系统是12625,目前这个系统可以升级的离线下载包,的网站地址能不能给个

网友B:
楼主,我来回复你:
1  下载你要的主机系统版本。    推荐13406的
2  格式化U盘为FAT32的,拷贝入$systemupdate文件于U盘根目录。

3  拆开XBOX360,取出光驱,刷入LT+2.0破解固件。
4 插入第2步做好的U盘,打开xb0x360 ,显示屏幕会提示升级。按提示完成。

注意:如果没刷入光驱LT2.0破解固件,升级系统版本高于13599将锁定光驱,不会再读取D盘,或者出现
          错误代码提示。

网友:
郁闷了,我连添个连接的权限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来回复你:
1  下载你要的主机系统版本。    推荐13406的
2  格式化U盘为FAT32的,拷贝入$system ...

谢谢,这位兄弟了

网友C:
如果是自制系统千万不要乱升级官方系统,如果是普通系统建议先刷了光驱为LT2.0后再刷系统 不然有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自制系统千万不要乱升级官方系统,如果是普通系统建议先刷了光驱为LT2.0后再刷系统 不然有麻烦

恩,你说的很有道理